[MACBOOK]
苹果A1466 00165-A开机DUANG一声屏幕无显示修复!A1502不充电艰难修复!

楼主(2020-03-28):
首先感谢各位道友围观
例1、板号是00165-A
开机DUANG一声,仔细观察屏幕会发现屏幕闪了一下,然后变为原来一样,啥都没有。实际就是屏供电出来了一下瞬间又没了,背光始终没有,等很久屏幕始终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键盘大小写灯能否切换当时好像忘试了。
清洁屏线,无果。屏幕放到别的机子上,确认屏幕是好的,试硬盘也是好的。此时已完全确定是主板问题。
其实到这也没啥重大思路。测了一下屏接口的几个主要信号:
首先是4个耦合电容,阻值都一样无异常。
测升压电感升压二极管阻值几百无异常
测屏幕插入检测脚DP_INT_HPD_CONN阻值七百多也无异常
测屏供电L8304对地值也无异常
开机的时候测,发现屏幕插入检测信号DP_INT_HPD_CONN有瞬间的2.6V产生然后很快就消失了。
屏供电L8304也是3.3V出来一下就又没了。(实测不接屏这个3.3V也会出来一下然后关掉)
只有背光开启始终没有。想来这些都直接受控于CPU,我心暂时是凉的
那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于是刷上一个秒亮的BIOS,完了还是一样
此时一心只想干CPU,遂丢进烤箱烧烤片刻。
得空了拿出来加焊CPU,完了下来还是原故障
最终的最终,我决定换个CPU试试。
去年修到过一台A1278也是开机DUANG一声屏幕没显示的,测EDID有波形了表示已经读到了屏,但屏幕始终没显示,换桥好了。所以此时也是一心想干CPU的。
找一块料板拆了个黑胶的CPU下来植球干上去(料板是客户拿来修进水太严重直接给客户换板了,测那板待机3/5V对地值没问题,测USB数据线对地值也正常,猜想CPU可能还是活着,所以一直在等待机会复活,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
1466原机的CPU是SR26C  我换上的是SR23Y。
关于这种板载CPU的更换,我的理解是,只要是4代或者5代的都可以上吧。比如常见的2代3代可拆卸的笔记本CPU,不管是双核的,i3的,i5的CPU,只要代数相同都是可以上的。所以这里我也就直接上了。关于板载U能否也适配,验证的机会并不多,以后还会继续验证。有换过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然后换完CPU直接就亮机了
最美亮机图:
亮机后还有点小插曲:就是开机呢显示一个问号在闪。硬盘已经确认是好的了,那是CPU没焊好导致认不到硬盘?不过进PE是能看到硬盘的。
刚换完CPU是亮机慢的,于是再刷个秒亮的BIOS试试!刷完秒亮了不过还是显示问号。后询问客户资料可以不要,叫帮改成Windows,然后重装系统就好了。可能在换了CPU之后主板硬件信息有了重大改变就进不了原来的苹果系统了吧!
最美进系统图:换上的也是i5的哟

例2:A1502,客户描述充不了电。
接上可调电源,小绿灯不亮,触发显示一个电池的图标后掉电。
确实是充不了电,电池的电也用完了,所以现在暂时不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除非拔掉电池不接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或者把充电功能修好给电池充电使电池有足够电之后才能带着电池正常开机。
小灯不亮,直接就是测主板上接口J7000的第6脚电压。因为这个脚连接着onewire总线,也就是熟知的中间针啦。这种不用看图纸直接就可以量到的肯定是最先测量的了。
测量只有0.8V这样,果然。
当时以为这种问题应该可以轻松秒杀的,所以也就没拍照这个电压。
既然机子能开机显示电池图标,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简单测EC供电复位都是正常的3.3V,所以PP3V42_G3H也是正常的了。就这个onewire总线电压不对,用示波器也确实抓不到波。
测量U7000的1脚3.3V也是正常的,上拉电阻R7029也正常。4脚、5脚都是一样的电压0.8V。首先更换了U7000,完了一样。拆掉U7000把4/5脚直连也一样。测对地值无异常。果断订料板换EC!
实际维修中绿灯不亮或者不触发很多都是EC的问题,换
第二天料板到拆EC用钢网植球换上去,通电绿灯亮起!想来秒杀,但电流却定在0.4不动了
几次测试都是这个电流,确实还不行啊。乖乖,这个电流,不会是EC没焊好烧了CPU吧?!此时测也是有CPU供电的,1.78V左右。那完犊子了?
几经思考,决定拆下EC再次植球重新焊接!完了还是一样的电流……人家本来能亮机的呀……
等久一点看。然后发现触发0.4过一会之后会自动重启,然后还是0.4,过一会又重启,电流上去了,看起来是跑码的!断电接屏再次测试,也是历经几次0.4重启之后电流跳变到1A以上,但等了好久好久好久,屏幕始终没亮起
万般无奈之下,拿着主板到处望,会不会是哪里不小心碰掉了某个小电阻?然后就看到了这些卧槽:
更换清洗这些个元件之后,然鹅原故障……
难道CPU底下也有腐蚀?要干CPU了吗?
绿灯已经亮起并且能触发上电,说明这个EC应该是可以的吧!CPU的可能性还真大喔。不过人家本来能亮机的
最终我没干CPU。再订个料板吧,还不行再干也不迟
然后另一天,直接就收到了两块料板,老板直接又给买了两块料板!
三块料板同框的样子:

拆下EC钢网植球也是分分钟的事情。换上另一个EC之后,只见小灯亮起,电流瞬间飙升,接屏直接亮机收钱!
竟然是换的第一个料板EC有问题!它绿灯又能亮又能触发的
在此提醒,原来能亮机的,换EC后不亮了,还是得先怀疑刚换上的这个元件呀!如果贸然去动了其他地方,说不定还会扩大故障,到时越修还越修不好了!不过我这里别的地方有明显腐蚀的,想不动也有点难
最美亮机图: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网友:
老板就是老板,大气,一买就是两块料板

网友A:
买三次料板,这个机子得报多少合适呢,一千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三次料板,这个机子得报多少合适呢,一千五吗

用了两个料板,剩下一个下次可以用

网友:
熊换CPU的都是大神!

网友:
现在便宜的主板CPU挂了就直接换板了。苹果还好,就是好CPU难买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苏同学赶紧给我加满分

网友:
刚换完CPU是亮机慢的,于是再刷个秒亮的BIOS试试!

竟Sr谁伴我闯荡 -3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B:
老板,你这个干BGA的风嘴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这个干BGA的风嘴哪里买的?

我的风嘴没啥特别的,都是正方形的。并不是专门干CPU的那种长方形。

网友C:
在此提醒,原来能亮机的,换EC后不亮了,还是得先怀疑刚换上的这个元件呀 这理论的代价可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此提醒,原来能亮机的,换EC后不亮了,还是得先怀疑刚换上的这个元件呀 这理论的代价可不低

维修太难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只要是5代的就可以?比如说5200U的也可吗?不一定就一定要5250U?

网友:
膜拜大佬,精准定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