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不包好坏的1050技嘉显

楼主(2020-03-28):
收了一个不包好坏的1050技嘉显卡,型号在图里,上机之前看到背面有腐蚀痕迹,拆下配件重新清理装回后测试12v短路,因为显卡没有外接供电接口,直接测保险已经开路,烧鸡法伺候测得c791发烫,取之,再测恢复阻值,更换电容和保险开机一路亮

网友:
请问你烧鸡是直接pcie加电么?多大电压

网友:
那里短路烧那里,0v上升,看电流,电压不超过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