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手机电池无数据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28):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不定时重启,连接爱思助手读取不到电池数据。

  【维修过程】检测故障如图:

  箭头标注的Q3200已经虚焊,引脚明显脱开焊盘。8代以上机型读取电池数据采取i2c0总线读取电池寿命等一系列数据信息,当读取不到电点就会1到2分钟左右就会自动重启,并伴随着不充电的故障,此故障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可以短接的方法解决故障如图:

  短接Q3200的2脚和3脚即可修复该故障。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还,进来学习充下电

网友:
兄弟
我短接了还是不行怎么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