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C560 LA-A061P REV:1A 无3/5V

楼主(2020-03-28):
如图:故障:待机0.014不触发,公共点只有5V电压
   维修经过: 经检测是19V是由RT8127G芯片拉低了,后面发现只要断开 RT8127G芯片22脚出来的 PR20后19V就正常了,测量22脚为5V,26脚为1.5V。芯片换过,PR20和PR19电阻也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由于找不到芯片的数据手册,所以请大师傅门帮忙分析下这个芯片内部是怎么拉低19V电压的?或者帮我提供一个数据手册也行。

网友:
学习。。。。。。。。。。。。。。。。。。。。。。。。。。。。。。。。。。。。。。。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芯片发烫吗?不发烫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查查保护隔离的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烫吗?不发烫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查查保护隔离的转换

不发烫,保护隔离正常的

网友B: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谢12345198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PR20断开,直接在26脚连一个5V电压试试,不用那个分压电路。

网友D:
你考虑过是22脚所相连的电容坏吗=  =

网友:
我是来跟大神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考虑过是22脚所相连的电容坏吗=  =

电容我去掉过,换过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20断开,直接在26脚连一个5V电压试试,不用那个分压电路。

我直接把26脚出来的线隔断了的,然后分压连上去也不行

网友:
我有pdf我有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你这么认真吗 每个帖子都在粘贴这句话

网友:
这个芯片的嘛?可以发一个上来嘛?

网友:
先对公共端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20断开,直接在26脚连一个5V电压试试,不用那个分压电路。

26脚需要3V,5V电压,断开没电压不会工作了,PR19也需要电压。

网友:
这个表示直接看不懂。只是友情帮顶。

网友:
这是要沉嘛?电脑现在都还没解决。

网友:
这个 网址  里  没有看到 有这个 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