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k独显版号LAMPARD-15BDW灵异问题

楼主(2020-03-28):
手中一台三星270E5k独显版号LAMPARD-15BDW灵异问题想请各位给些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机器到手后接稳压电源待机0.01,按开关后待机电流消失。拆机后想看下按开关后有没有触发反应,不料电流一路飙升可以正常开机。接屏显示正常,本以为捡钱了,不料灵异事件就此发生.......主板装壳中后柠螺丝固定,然后就又不触发了。怀疑主板跟壳子接触的地方有绝缘问题的可能性,故将所有铜柱做绝缘处理,故障仍然依旧。主板拿出后按开关依旧可以正常开机显示。后发现主板风扇所在端只要翘起一个角度就可以正常触发开机...... 观察了下着力点只有EC芯片,考虑虚焊的可能性加焊后问题任然依旧。现在唯一怀疑的就是CPU了,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实在不想动,请各位大神帮给点新的思路。下图状态可以亮机

网友:
                    这么奇怪

网友:
主板固定后轻微变形有连线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考虑版层问题吧,具体那个只能你自己查= =

网友:
那就用东西垫起来,装起来试试看,如果正常就不用管了,如果加焊CPU,有可能直接不亮机,白搞

网友:
加焊CPU了,故障依旧。只能考虑板层断线。还给客户了

网友:
考虑虚焊问题,也说不琮

网友:
考虑虚焊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断线问题,老返修台整版加热,上部不加热CPU都动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变形导致的,CPU也有可能

网友(2023-06-03):
只能考虑板层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