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470进桌面黑屏

楼主(2020-03-28):
进桌面时黑屏,测量核心供电掉电0.1v,原先0.92左右。电源管理换了,请大师指明维修方向

网友:
GPU虚焊了,直接上返修台加焊就好,

网友:
感觉显卡加焊后  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我有一块垃圾亮机卡。R5 240好像。 能开机,正常用着,半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电脑也不死机,就是没有信号输出了。测量核心上的小电容,感觉没有阻值。不知道是短路了还是就阻值小,二极管档直接响。
要说显卡核心烧短路了,不应该能用半小时。原卡的风扇,也不重度使用,理论上散热也应该可以。 有大师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