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通电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28):
       华硕H81M-D R2.0 通电 有3VSB电压不触  IO 61脚连接的电阻坏了了 更换就好了

网友:
修的多,厉害,我一个没碰到

网友A:
电阻是822吧  单个电阻

网友B:
电阻是多大的 没点位图 和图纸咋办

网友:
学习中,这个好

网友:
有经验,学习了

网友:
IO61脚是啥?

网友:
六十几脚多半都是开关针进、开关针出、S3、PSON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多大的 没点位图 和图纸咋办

没图基本就抓瞎了。根本不好找哪里到哪里的信号

网友:
给经验分享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822吧  单个电阻

单个的电阻 1K

网友:
迅维网沦陷了…………全部是这些无厘头莫名其妙无凭无据的垃圾帖,发上来干嘛?
I/O的61pin是什么?总要交代的吧

网友:
不知所以,什么脚定义也没有。

网友:
这个板子我经常修到是断线。绿色线到IO

网友:
现在修主板意思不大 修好就几十块 都懒的修了

网友:
开机 触发信号

网友C:
传下图纸,点图也行

网友:
开机触发信号好笼统,开关针?S3,PSON?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下图纸,点图也行

论坛 有点位图呀

网友:
我的这个61脚是有跳变的,开关针发来的PWRBTN#

网友(2020-06-19):
大家多留意一下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反正我今天遇到的不触发不是这里的问题,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快准狠!!够狠

网友:
貌似VGA 接口也有问题啊   偏色啊  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