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5开机屏不亮,差点给忽悠了

楼主(2020-03-28):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说开机不亮,叫我看看什么问题,之后留着机器就走了。过了一会,我就接个电流表,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刷刷的跳了几下然后听到嘟嘟两声,应该是亮了,键盘大小写等都亮,但屏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接个外接也是一样不显示,不会是显卡坏了吧,果断拆机看看主板是什么情况。目测主板没修过,就有点灰尘,原来这机器是AMD的独显的,而且是显卡跟显存都是封黑胶的,哎。。。这活真麻烦!                                                                                                    当然这只是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但还是考虑到其它可能性,例如屏供电,于是找板号LA-8121,主板是E435.下载了图纸打开屏线接口位置,按图片各供电量了一下,不量不知道,一量发现DISPOFF#   INVPWM  +3VS_CMOS   +3VALW   +LCDVDD_CONN  缺了这几组供电,什么情况?                                                                                                    断电测各供电阻值也很正常,没发现偏低的,再上电测量各缺电压的上一路供电                                                                                                    奇怪的是上路供电都有,但到屏线接口就不输出了电压了,咋回事啊?又没有短路这么几组供电就是不出来。后来来个硬的,强拉电压,将屏线接口的上路Q2100    Q2102    Q2101 D2100 都短接,但上电依旧一样!COMS电子放了电复位还是一样不显,想了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于是先从简单开始刷BIOS,虽然机率不大但还是要刷一刷,总比做显卡强,之后结果告诉我,这几率是没有的,一样故障!会不会EC烧了呢?又测量了EC各信号,结果是正常的。之后又检测了屏,跟屏线也没发现有问题,排除了这么多,显卡的问题越来越大!哎,不到最后真不想干显卡,封黑胶的大家都懂!于是将主板放在一边冷静了一下,目光看着主板发呆了一会。忽然看到主板上的CPU,A8-4500  ,对啊!不是双显卡吗?立马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上去,上电。。。。哈哈!!真是坑人啊,机器亮了!                                                                                                    有些机器对维修人员来说可能被以往的经验给误导,很容易走了弯路,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要冷静,有时要以当初开始学维修的心态对待,可能有不一样的效果。这贴其实没什么维修技术可表达的,硬要说的话就是维修除了思路清晰还要保持冷静!大侠就跳过吧。换个CPU几秒钟,维修过程花了几个钟,惭愧啊。做维修的真是学海无涯,大家加油吧!

网友A:
屏的供电只要对照图纸慢慢找都能修好

网友B:
不能自动切换到独立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供电只要对照图纸慢慢找都能修好

不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自动切换到独立显卡吗?

都不显示怎么设换

网友:
这个要是没有现货CPU换了试的话,一般人搞几天都修不好

网友:
AMD  CPU 坏的多  先换CPU 走捷径

网友:
我就被AMD的机器搞过几次不显示换了板子一样后来才知道是U有问题

网友:
自动切换到独立显卡

网友:
AMD的CPU嫌疑还是比较大的,INTEL的坏的少一点

网友:
AMD的U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如果是像新机器一样板载U估计就难修了

网友:
AMD坑货,看见AMD都想起来CQ40  Q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像新机器一样板载U估计就难修了

那样叫直接连板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