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21寸老款 820-3126-A A1311

楼主(2020-03-28):
今天和昨天连续碰到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偶尔不开机,偶尔不开机 现象是插电正常待机,但是当恩下开关机后,待机指示灯灭了。我换过2块电源了,应该是主板问题  难道3块电源都是坏的

网友:
可能是某个电容快失效了,送修吧。

网友A:
这个机子有通病,待机3V 5V的钽电容!一般都会好!

网友:
待机芯片貌似通病,搞它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有通病,待机3V 5V的钽电容!一般都会好!

3V5V电容很多,这排除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5V电容很多,这排除难度有点大啊

就2个电容。你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