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40u 不触发

楼主(2020-03-28):
板号x540up。待机0.025  触发没反应,拆机之后测量没有3v5v。机器没图纸。只知道3v5v其中一个短路的。烧鸡。。。。一个电容发霉。连续遇上两个这样的机器了。估计是通病。位置就不说了。会烧鸡的。都知道。bios有两个一个论坛下的,一个自己备份的,论坛下的那个我刷了。上电无显。

网友:
进来学点东西,再搞点分走人。哈哈哈哈

天意wx -2 好好回帖 什么骗分 !!! 发现一次扣分一次

网友:
运气好经常遇到通病机哈哈

网友:
BIOS备用一个。

网友A:
会烧鸡的。都知道 说得好明白,既保护了同行,有介绍了方法

网友:
简单明了,以后碰到就秒了

网友:
烧大法确实好用

网友:
都两天没有接到机器修了 好羡慕你们能够接机器修的

网友:
维修的是不是,过手的机器都要备BIOS啊,编程器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烧鸡的。都知道 说得好明白,既保护了同行,有介绍了方法

就是这个意思。前几天来了个客户。说是换个nec电容。说是给50块。直接送客

网友:
再搞点分走人

网友:
给钱的机子,这样子现象就是白给钱了

网友:
烧鸡大法好是好,就是掌握不好会扩大故障。

网友:
烧鸡也要分情况,有的不小心烧死

网友:
看的一脸蒙蔽,之前放电,后来又放一次好了,稳定?

网友B:
5V短路。2.3v烧。EC烫手。可以判断EC故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短路。2.3v烧。EC烫手。可以判断EC故障吗?

你把ec拆了。看5v还短不,短就说明不是。不短就是了只能自己慢慢修

网友:
谢谢大家的加分。

网友D:
怎么烧鸡呀?还没试过呢。电流从1A开始再1A的增加,那电压也要随着增加吗?电压一开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烧鸡呀?还没试过呢。电流从1A开始再1A的增加,那电压也要随着增加吗?电压一开始应该是多少

你连烧鸡都不会,你确定你是做维修的

网友:
我是正走在学习维修路上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ec拆了。看5v还短不,短就说明不是。不短就是了只能自己慢慢修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
我不是大神。最多小菜鸟一枚。修多了。就懂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还是楼主想的周到  同行知道了 不是同行的也看不懂  不错

网友:
电容发霉都能遇到两台 运气真好

网友(2020-04-28):
我这有台机器进水没图纸。想看下原理都没法分析

网友(2020-06-28):
让我来补充一下位置。大概就在电源接口附近的电容

网友:
给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打待机电感,有一路短路的,不过不用烧机,仔细看都可以看出哪个地方电容,显卡边上,电源接口旁边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

网友(2020-10-06):
不容易啊,都要分

网友:
如果指出地方就一目了然

网友:
现在修机最喜欢修电容坏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