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格式化

楼主(2020-03-28):
插入U盘提示格式化,那个师傅知道在不格式化的情况下怎么修复U盘

网友:
这个怕是需要一些磁盘工具了

网友A:
用这个软件试试  DiskGenius

网友:
应该用工具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软件试试  DiskGenius

谢谢 格式化恢复数据了

网友:
用dg检查文件恢复,应该可以恢复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格式化恢复数据了

格式化之后里面东西不是没了吗,怎么恢复的

网友:
格式化 用恢复数据软件试试

网友:
为什么会提示格式化?建议重要资料不要放U盘,只在要放,就要养成及时备份的好习惯

网友:
建议重要资料不要放U盘

网友(2020-04-29):
U盘数据找回可能性很低吧

网友:
重新量产,多半能解决

网友(2020-07-15):
Win10 数字权利永久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