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个奇怪的问题售后也搞不定

楼主(2020-03-28):
小米笔记本air12.5 进系统之前键盘失灵 进系统之后又可以用
大神们帮忙看看啥问题啊 想按F2进bios也失灵 直接进了系统
从系统用软件进bios又可以用键盘 好奇怪

bios已刷过 是不是EC也要刷下啊

网友:
售后,是技术售后还是卖电脑售后,先换键盘,还是这样的话,EC,BIOS等,如果厂家售后搞不定,会帮你换主板吧

网友A:
卖电脑的不是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电脑的不是售后。

专门的售后网点

网友:
刷原bios或查时序

网友:
只要不是人为的,肯定能修好

网友B:
有没有插外置键盘试过?现在的新机都要先插上uefi启动的u盘,再按F2才能进cmos的

网友:
标准售后不会解决不了的吧  售后可以以换代修啊

网友:
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C:
修手机的小米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的小米售后吧

电脑手机都修的售后 就给我刷了个BIOS没解决 大神帮忙看下大概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插外置键盘试过?现在的新机都要先插上uefi启动的u盘,再按F2才能进cmos的

之前可以直接按键盘进bios 突然就用不了了 双系统按键盘切换没反应

网友:
先这样用着   过保了没有必要折腾  实在不能用在说

网友:
质量不稳定

网友:
在保的怎么可能售后搞不定。叫他直接换,换到行为止

网友:
正儿八经的售后。是不会干修主板这样的事情的。

网友:
让我想起了ASUS也有 键盘失灵的。。

网友:
切换系统界面和进bios键盘不能用 其他情况下键盘触摸板都正常 是不是装黑苹果的原因啊

网友(2020-05-27):
试试外接键盘

网友:
黑苹果没装好,装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可以直接在EFI分区屏蔽掉WINDOS启动。

网友:
售后也小白。如果是win10系统,且是UEFI启动模式,触发后就很难进BIOS。可以试试,在关机(完全断电)下先按住F2,再按开机键触发到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