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英威腾变频器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28):
没事发点贴赚点金币
          接手同行一台变频器:英威腾G200,开机报错OUT1.     打开外壳就见里面都是灰尘,先除尘然后接好线开始检测。根据使用说明书介绍故障点在U相逆变单元。该机驱动部分采用的是PC929,调换逆变驱动PC929到W相,上电显示代码OUT3。真简单。由于手头没有好用的配件了,只好等快递到货。
    今天配件终于来了,三下五除二换上配件,上电错误代码没了。看着说明书操作变频器,开机频率不断的变化。。。代码又出现了。根据经验判断有可能是元件的质量不好,于是又换了一个,还是运行时报错。我想“静静”。参考pc929的典型驱动图,想有可能是采样部分出现问题,遂提枪直奔主题,发现其中一个502的贴片阻值不准?用放大镜仔细看发现焊盘龟裂明显的虚焊,唉,老眼昏花。洗板时竟没有发现。处理完虚焊的部位,又用放大镜仔细的检查了一遍,目测没有虚焊的部位,上电测试一且正常。
     维修时很多的情况下会找不到原机图纸,怎么办?我是找芯片的资料参考,然后根据芯片资料和机器的实测数据比较来判断,最后修复,自己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修这些大家伙,就怕通电就BOOM,我在公司里,变频器和高频大功率焊机都是不碰的

网友:
我这上次有台ABB 800系列上电直接炸了,把上壳炸飞,原因是充电可控硅击穿导致大电流冲电容炸机。

网友:
我测试的时候加保护,很少炸机。

网友:
最好是加了保护再开机,炸怕了

网友(2020-04-30):
不短路怎么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