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昭阳E46A切换外屏不显示!

楼主(2020-03-28):
客户反映外界投影机不显示,心里暗自担忧不会是桥坏了吧?之前有修过桥芯片坏的,拆机马上外接信号线到主板的都是通的,说明VGA接口没问题,重点检查主板VGA线路,三基色旁路耦合电阻电容都是好,检测保护隔离的五个角芯片,一共是两个,对比测量,其中一个短路了(U22),更换后修复了,维修没技术含量。
芯片

网友:
对比测量,其中一个短路了 老师傅有经验 就是快

网友:
师父,你是怎么想到了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简单明了,看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