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换完大音频之后 没有震动 这是为什么 太奇怪了

楼主(2020-03-28):
7p换完大音频之后 声音功能全部正常 就是没有震动  换了外配 还是一样 这是为什么 太奇怪了 求大师指点

网友:
大音频跟小电源中间的那个ic换掉,给你吹歪了

网友A:
线性马达也是大音频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马达也是大音频驱动的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大音频重新换了不行 换了音频和电源中间的ic也不行  求大师指点

网友:
我也遇见过 没有弄起 M2800换了也没好 有大神指教一下吗

网友:
已经搞定 尾插座子接口测阻值 有一个问题没有阻值 然后一看 通旁边的电阻 然后电阻掉了 然后短接 测量阻值正确 上尾插 ok 觉得我的方法有用记得双击点赞加打赏  哈哈 也谢谢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的师兄们

网友:
那个尾插接口  上面有一个点通震动的

网友:
U3502是铃声震动控制  u2下面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