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470

楼主(2020-03-28):
显卡供电都有,插主板测试,主板通电不能启动,金手指3.3只有107阻值,断开图片几个位置后还是107,

网友A:
为什么非盯着3v?  5v  12v都看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盯着3v?  5v  12v都看下啊

电压都出了,上板子测试死机才查到金手指3.3阻值低

网友:
插卡不启动还是可以启动,进系统死机?你描述好模糊阻值低就拆了量,拆到不低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