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中......

楼主(2020-03-28):
穷人跪求大神给小弟识别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深海泰坦X1的板子,这个芯片发烫,开不了机!万分感谢!

网友:
给你发一个资料

网友:
这个芯片发烫是后级有短路了吧,换芯片应该没用的。测一下线性电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吧

网友:
如果是在查不到,可以问淘宝没芯片的。有事会有惊喜的

网友A:
发烫的话很多都不是芯片本身坏。你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除非芯片本身烧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的话很多都不是芯片本身坏。你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除非芯片本身烧穿了。

电感翘起来也烫,没有图不好判断,烧鸡也烧不出来!

网友:
不知道的话。去淘宝搜下就知道了,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玩意烫不一定它有问题,有可能是线性电压电路有短路

网友:
断开后级看看,不一定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