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s5 黑将 触发掉电

楼主(2020-03-28):
联想thinkpad s5 黑将 触发掉电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3几 觉着高 后来测量同型号主板 发现 裸板接屏 确实待机高 0.03几 正常 外设包括电池全部街上 待机就正常了  测量cpu 显卡 上方电感 几乎全部短路  这也是正常的 确实 阻值低  但并不是坏了   后来刷bios  待机正常 不处罚   连着换了几个bios都不行 不过感觉这主板 就是bios的问题 cpu是 i7-6700hq  后来换 主板解决 同行们有又没测试可用的 bios呢 刷了好几个了 都不行呀

网友A:
6代的我给你个试试吧

网友:
好的bios上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代的我给你个试试吧

如果有能用的 不胜感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能用的 不胜感激呀

867717377@qq.com  谢谢啦

网友:
加我 发备份

网友C:
俺有可以上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俺有可以上电的。。。。

可以亮机吧 是合成还是备份的呀

网友:
测量cpu 显卡 上方电感 几乎全部短路?是CPU和显卡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低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亮机吧 是合成还是备份的呀

都有

网友:
记忆中是自动上电的

网友:
有同型号的备份下改个me不就行么

网友:
淘宝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不是ME版本不对?

网友:
THINK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D:
换主板?这么直接,旧板考虑出么,最多换个CPU就解决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主板?这么直接,旧板考虑出么,最多换个CPU就解决的事

旧板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  客户着急使用 所以先换了主板

网友:
Think主板拔掉COMS电池会自动上电的。如果不,证明有一定问题。

网友:
换板子可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