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进苹果系统进度条快完了就清屏了

楼主(2020-03-28):
A1534 进苹果系统进度条快完了就清屏了,,,开机其他都正常等到进度条差不多完就花一下清屏了。。。用tybec 转接插显示器就内屏外屏都正常。。。奇怪了。。。CPU也换新的了。。。。。。。。。。。。有谁遇到过这问题。。。拔掉外接就内屏就图片那样。。。。插上外屏就内外一起正常显示

网友A:
CPU都换了还不行那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都换了还不行那难搞了

搞得头都大了哎。。。。。。。。。。。

网友B:
CPU也换新的了 有没有搞搞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换新的了 有没有搞搞BIOS看看

换了CPU肯定BIOS 有刷了啊。。。。原本就是花屏才换U的

网友C:
这U贵吗。换U故障一样,是不是上半部问题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U贵吗。换U故障一样,是不是上半部问题哦

如果屏问题应该不是这样吖。。开机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进系统才这样。。进PE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屏问题应该不是这样吖。。开机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进系统才这样。。进PE都没事。。

一般都是u,但你已经换了,系统估计也换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u,但你已经换了,系统估计也换过吧

换了撒。。。。。。。。。。。。。这个可能系统问题吗?????????????哎 搞的头大了。。a1534 有lvds芯片输出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u,但你已经换了,系统估计也换过吧

主要是够奇怪的。。插上外接就内外屏一起正常显示了。。。。。。拔掉外接就变成图片那样,或者清屏 有背光无影

网友:
这个有单独的显示芯片不

网友E:
可以排除办法的嘛。不插外接的时候。查下屏接口那里,插外接的时候再查下屏接口那里。会有惊喜

网友:
有可能部分接地不良?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桌面

网友F:
进PE没事,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排除办法的嘛。不插外接的时候。查下屏接口那里,插外接的时候再查下屏接口那里。会有惊喜

见鬼了

网友G:
显卡或都是软件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或都是软件疸

集显的呀。。。。。。。。。。。。

网友H:
硬盘边上的小BGA芯片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边上的小BGA芯片查下

你是说这颗吗???????BCM15700A2

网友:
小BGA芯片查下

网友:
BCM15700A2 这个吗?? 还是哪个?主板上面有不少bga芯片

网友:
感觉是屏问题

网友:
屏会这样?但是进苹果安装界面也正常呀。苹果u盘安装苹果系统的界面也正常也能安装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文章~学习了

网友:
最好换屏试试

网友:
快要进系统的时候清屏了。。。。。。。感觉还是CPU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没焊好。。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PE没事,是不是驱动问题。

确实屏问题,刚好遇到一台要换屏的

网友:
最好测试是屏问题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