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扣上触摸座子屏幕就会闪烁黑白条纹 显示正压偏低

楼主(2020-03-28):
黑触摸装上 扣触摸座子屏幕就闪条纹 正压供电只有5.3 换了好几个黑触 显控也一样 有老哥遇到过吗?
屏幕

网友:
现在变成有灯无显了

网友:
老哥们救救 还有哪里会拉低显控的电压吗?

网友:
黑触摸供电芯片U23坏了,或者黑触摸芯片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从这里烫出来 底脚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