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80 E485不充电 电池没问题

楼主(2020-03-28):
接了台联想E485不充电,TPC口电压20V有,电源接口没问题,测试发现U7有20V输出,U8有输入没输出,控制脚有3.3V,仔细看发现这个板子大致跟E480的一样,一个星期前维修了一台E480的插电源大短,判断电源口损坏,更换之后,加转接口通电正常,20V供电到了U4302的B2 C2脚  U4302的A3脚3.3V正常,感觉芯片条件应该满足了,输出端的VSYSTEM2应该正常输出,现在输出不正常就直接把U4302的输入和输出脚短接了,通电测试待机正常紧接着就自动上电,亮机,装机测试使用充电一切正常。看E485跟E480隔离电路差不多,测试发现条件满足,就直接把U8拆了,把输入和输出端直接短接,结果也是一样正常亮机使用

网友:
TYPE C口充电,保护隔离又复杂了

网友:
怎么发的图纸没U8

网友:
没有图纸,比对E480的图纸维修的,U7  U8对应E480的两个U4301  U4302

网友:
有一台E480进水到TPC接口的,插电充电口烫手,定接口中。

网友A:
请问楼主,TYPE-C敢直接上万用电源的转接口?我买了一直不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TYPE-C敢直接上万用电源的转接口?我买了一直不敢上

可以,我是直接加转接口20V 输入没问题,但是一定要看看接口别是坏的

网友:
万用电源的转接口

网友B:
这个充电口是多功能的,你这样做如果插手机不知会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口是多功能的,你这样做如果插手机不知会不会烧?

没试过,谁试过记得留言

网友(2020-04-30):
芯片拆掉,短接背面的J13

网友C:
今天我修了一个,20V来回跳变,1。7,什么都干了,差点报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修了一个,20V来回跳变,1。7,什么都干了,差点报废了,

哦,祝你好运,维修就是个麻烦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祝你好运,维修就是个麻烦活

请教下,type-C电源会改装电流表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type-C电源会改装电流表使用吗

抱歉。这个真不会‘’

网友(2021-04-23):
这几款机器T480 E480 R480 基本上最多的问题就是不充电,没B+,电池还能开机,TYPE-c的接口,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有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转换芯片坏,短接,还有的问题不明显

网友:
牛人  让我也修好了一台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E:
芯片拆机,连J13的节点就好了 。

请问是哪个芯片?

网友F:
J13我找几遍了,还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J13我找几遍了,还是找不到

芯片背面的节点

网友(2021-12-23):
我也遇到一台。J7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背面也没看到有J13啊

他这是参考E580图纸,E485图纸上没有J13这个节点的,拆掉芯片直接短接2.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