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40u 明明已经拆了电池,还是显示充满,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03-28):
版号 X540upr rev2.0

华硕r540u 明明已经拆了电池,还是显示充满,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好修吧  查电池2根总线看看正不正常   正常先换充电芯片   再不行就ec了

网友:
看图纸查充电池数据信号

网友:
假信号,查EC。

网友:
充放电芯片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电池的检测信号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A:
进bios看
不要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
不要系统的

这点你到提醒我了。。。。

网友:
看看有没进水,查下电池数据时钟线,再者就是EC,充电芯

网友:
电池总线的电阻。。。

网友:
有些电脑拆了电池就是显示这个    特别是内置电池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