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S450 1G显卡不显示,毛病挺多。维修实例

楼主(2020-03-28):
某二手平台18元入手一块GTS450 1G显卡。不显示。

经查,各处电阻值正常。核心供电某个上管D与G极击穿。

于是直接更换上管。但该上管二极管值仍然无穷大,判断G极与主供电NCP5395T断线。到显卡背面查到一处猥琐的电阻掉了。

飞线连上,核心出了0.75V电压。很显然,此电压低了,而且显存也无供电,核心辅助供电,也无电压。

经查,大概率显存供电芯片UP1563P坏。看着废板上有类似14脚芯片,型号不一样。有一个UP6161S14,功能差不多,接线也差不多。

此芯片不但给显存供电,还给核心辅助供电。

大胆换上。显存电压出了,核心辅助供电也出了。亮机,能装驱动。但是跑鲁大爷跑不过,白屏后黑屏。

仔细观察,某显存芯片背面,掉了不少小电阻电容。

于是,在国际互联网上查找到一张清晰点的图片,如下图

经查,掉了3电阻,1电容。

经过仔细观察与测量,其中一个电阻在板值为40欧,另一接FBVDD的电阻1K,另一接地电阻10K,电容1UF。
在某废板上,找到相应位置,测量之后,拆下来安装上。

再次上机,顺利跑过鲁大爷和3DMARK。

转手76元包邮卖掉了

网友:
高手 再次上机,顺利跑过鲁大爷和3DMARK。

网友:
我这有块R7 370。。所以供电都没。芯片我又没现货、、只能等下次订芯片的时候一起订了。芯片型号NCP5395G

网友:
掉电阻的,还是很麻烦

网友(2020-05-17):
练手首选N卡450,A卡6770,便宜,修不好也无所谓,反正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