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2936-B 触发0.16不动 更换板载CPU修复

楼主(2020-03-28):
先看板号:
这台机是进水坏的,进的水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待机芯片。当时以为秒杀的,所以也没拍进水的图。但处理完进水位置触发还是一样的电流才不得不仔细测量。
0.16A的电流应该还有供电没出来。万用表测量很快就发现是没有总线供电(L7630  PP1V05_S0
测对地值瞬间心凉凉
总线供电一般直接给到桥和CPU,这
确定是后级短路后上烧鸡大法,但是5A烧了许久硬是烧不出来
测桥上的小电容并没有短路,可能不是桥的问题,应该是CPU这边短路。但我还是先拆掉了桥。然而:
继续,拆CPU
才拆两个芯片就拆中了,运气不错
这块板是HM65的桥,只能上2代的CPU,不要上错3代了。料板堆一阵挥舞,有钱途!
果断拆CPU植球!
焊上CPU测一下对地值,没问题。接着植球焊上桥再测,依然OK
结局美满:
大家有遇到这种CPU坏的会不会也跟我一样换得激情呀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手工也好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好

网友A:
我前天就换了一个CPU,还是没修好。3.3V短路。进水板,板层也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就换了一个CPU,还是没修好。3.3V短路。进水板,板层也短路了、

板层短路就没办法了

网友B:
这样搞时间太久了,利润必须成对比。

网友:
主要要看划不划的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时间太久了,利润必须成对比。

可以接受

网友B:
以我水平来搞这个事情,起码要3个小时。 最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我水平来搞这个事情,起码要3个小时。 最少

本来打算放弃的。但客户愿意等,放了个把星期没事才拿出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打算放弃的。但客户愿意等,放了个把星期没事才拿出来搞

用户愿意给时间可以,有的用户他老催你,碰到这种客户头都是蒙的。

网友D(2020-07-07):
哎 手头有个 A1502 五代的  主板1。05V对地 短路 烧了很久 就桥有点烫    和这个电压相连的大芯片都已经拆了。。  手头没有划算的五代CPU  不知道怎么报价了  懵圈中 !!!!

网友E(2020-11-04):
楼主这样的钢网植球 怎么操作的,我都是用80X80.和60X60的来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 手头有个 A1502 五代的  主板1。05V对地 短路 烧了很久 就桥有点烫    和这个电压相连的大芯片都已经拆 ...

CPU坏修不了回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的钢网植球 怎么操作的,我都是用80X80.和60X60的来植的,

跟一般植桥一样植的  前提是钢网要好,不要珠子掉不下去的那种

网友F:
手艺高高压,我都不太愿意搞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艺高高压,我都不太愿意搞cpu

出钱我就愿意搞

网友E:
能把你这钢网在那家买的推荐给我吗,之前也有去同行哪里拿来植过,就是漏不下去,特别是热风枪吹了过后才卡在哪里,尴尬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你这钢网在那家买的推荐给我吗,之前也有去同行哪里拿来植过,就是漏不下去,特别是热风枪吹了过后才卡 ...

是认识的一个同行送我的   植球最怕就是珠子漏不下去了    我看淘宝上 黑马维修也有这种钢网卖,质量应该还可以

网友:
谢谢你,我加你微信了

网友G:
这个机 我就不换了  主要没料板有料板拆cpu我觉得还是可以换的 小心点搞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 我就不换了  主要没料板有料板拆cpu我觉得还是可以换的 小心点搞问题不大

客户愿意修,买CPU回来换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