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华硕P8H61-MLE BIOS检测电压都高有图

楼主(2020-03-28):
有两块华硕P8H61-MLE   BIOS检测电压都高有图 两块板子的故障一样的。先说一下我都 做了哪些工作,1 我检测I /O脚5V 3.3V 12V贞测电压很标准的1.0V 刷了BIOS.有一块板子也更换了I/O。问题虽然没有解决。

网友:
电压检测信号有问题

网友:
测信号电压

网友:
电压检测信号有问题:L:L:L:L:L:L:L:L:L:L:L

网友:
同意楼上的额说法

网友:
电压检测信号有问题:L:L:L:L:L:L:L:L

网友:
不可能所有的检测都坏,这种4个都坏的,直接干io

网友:
电压信号的那个电阻有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全坏或换了电阻还不行的,直接换i/o

网友:
有意思到是没遇见过

网友:
刷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io旁的检测电阻出问题了。 换了电阻不行直接换io

网友:
真没遇见过这情况,期待修复结果

网友:
电压检测那一片

网友:
找找哪里是基准电压。感觉都放大1.5倍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看来主板维修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反馈电阻再检查看看吧

网友:
同志们问题找到了,是BIOS的问题,重新刷了个华硕P8H61-MLE V1.02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