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的SN650811芯片带不带程序的呀?

楼主(2020-03-28):
a1534 的SN650811芯片带不带程序的呀?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A:
不带,换过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1534 的SN650811芯片带不带程序的呀?这个芯片发烫。。。。。。。。。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啊。。。。。。。。。。。。。。。。。。。。。。

原本花屏换cpu  现在不小心把这颗bga搞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换过很多了。

额 我买了料板。14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