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IS6XM REV:1.0 USB 接口不可用 另类深度维修

楼主(2020-03-28):
联想主板 IS6XM  REV:1.0  USB 接口不可用 另类深度维修

   今天 接修一台联想电脑主机,主板型号是:IS6XM  REV:1.0
故障现象是 前后所有USB接口不能使用,根据原来经验就是认为小八脚芯片坏了。哎,今天这IS6XM主板还真不是。而是另一种器件坏。带各位好好看看。

主板型号

已经测量,发现是这么小元件不对头

前接口处也有坏的

不是一个,好几个都有问题了

用放大镜细细看一看

焊下的小保险排阻

已经更换好的后主板开始测试

反复插后面U口,观看键盘NUM灯亮了

显示BIOS内容

插U口键鼠

测试中

上机后,测试半小时,完美OK。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是数据信号线阻值无穷大

网友B:
还是头一次见这东西坏的

网友:
拍照拍的挺好

网友C:
试试剪开那个 看看里面有没有线圈,记得之前好像看到USB接口附近的 这样的元件是双电感。 直接短路也可以用

网友(点评):
确实是电感,看到有师傅修的时候,直接用导线短接

网友D:
估计是用户插了某个短路的usb设备造成的,每个口都插了遍

网友:
过电流烧毁的吧!

网友E:
有可能是插usb设备所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所用的U口设备多,或反复插拔不当造成的。当然不排除主板元件自然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用户插了某个短路的usb设备造成的,每个口都插了遍

,这种可能性最大,客户就一个口一个口呗,最后悲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剪开那个 看看里面有没有线圈,记得之前好像看到USB接口附近的 这样的元件是双电感。 直接短路也可以用

这个元件是组合式的元件,两个电感和一个电阻组成的。要想看内部结构,看来得用给蚊子做手术本领啦!

网友:
谢谢,手机的功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头一次见这东西坏的

搞维修这行,就这样,千奇百怪什么元件都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头一次见这东西坏的

时间长了,什么元件都有坏的,包括主板上的蛇形线,哪个烧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不是数据信号线阻值无穷大

对头,内置电感阻值已经无穷大了。

网友:
另类吗?这是通病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都是这个问题  包括戴尔主板也是很多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头一次见这东西坏的

搞维修,就是要的这种“修与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插usb设备所导致的

客户拿着坏的U盘一番乱插,电脑主板也就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