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手抛砖引玉谈谈维修电脑ATX电源的经验!

楼主(2020-03-29):
我朋友有个白光焊台!然后我以前学过组装电脑!原本对电路不太懂!后来我败家也买了个白光焊台!买了个万用表测电瓶车的电瓶!慢慢的就没事学了电路!家里坏的电源很多!经过我多年的拆电源心得!大部分电源就是坏这几样比较多!
1 整流桥(或者叫整流桥堆)也有的电源用四个整流二极管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是好的!要是蜂鸣就是坏的!换!
2 负温度热敏电阻NTC 这个是防止浪涌电流把后极元器件搞坏的!有的电源会烧这个 一般外观能看出来!要不用蜂鸣档测一下!坏的一般是无穷大!
3保险fuse 一般烧了都看的出来!要是很脏了看不出来就测一下吧!蜂鸣是好的!一般用250V 5A的代换
4测一下EMI一级和二级的X电容和Y电容 如果容量明显下降了就换!用安规电容
5大电容也有的会坏 一般是容量减小或者鼓包 如果容量下降的很多会引起功耗带不了额定值最好是换!品牌很重要!一般用红宝石 日本化工 尼吉康 或台系的智宝吧!好的电容容量下降的比较慢,寿命更长!
6 和大电容并联的有两个均压电阻比较容易坏!一般是测出来无穷大!如果测大电容的电压不是两个都150V左右 一个特别高一个特别低就是均压电阻坏了!一般可以用100K左右的电阻代替!要两个均压电阻一起换 电阻值要一样
7开关三极管或者开关场效应管坏的也很多!一般是好几个用螺丝固定在大的散热块上的 焊下来测吧!一般是NPN的和N沟道的!代换的时候注意耐压和电流!有的时候开关管的S极(源极)连接一个0.几欧的过流检测电阻也会烧!要用表笔测一下过流检测电阻!
8变压器坏的不多 有一次测出来啸叫!同型号的坏的电源拆了一个换上就不叫了!变压器边上有个尖峰吸收电路有的时候也会坏一般上面有一个耐压比较高的二极管、电阻和陶瓷电容(也叫瓷片电容)!一般来说如果尖峰吸收电路上的元器件坏了是会烧开关管的!可能换一个烧一个!
9肖特基势磊双二极管 低压输出的 特点是低电压 大电流! 后级的大散热块上用螺丝固定的!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虚焊了!焊下来测了都是好的!再装上电源居然可以启动了!可能是虚焊了吧!
10 低压电容鼓包的也很多!有的会流出电解液!有的外表看不出来坏了!但是焊下来测的时候就是坏的!居然会蜂鸣!换吧!注意耐压和容量!尽量用好的牌子!红宝石 松下 三洋 日本化工   尼吉康 伊娜等电容牌子比较好!
11 TL494 或KA7500换一下看看吧!有的时候这个也会坏!
大部分故障总结的这几个地方较多!我自己修的总结!如果高手有不同意见 欢迎补充!

网友A:
5,6,7项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7项遇到的比较多..........

楼主写的还是很用心的!可惜电源没人修来了  咸鱼垃圾电源就是维修集散地

网友:
很用心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