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详细认识

楼主(2020-03-29):
1.MOS管介绍:

在各大IT企中我们把场效应管(FET)统称为MOS管,其作用是把输入电压的变化转化为输出电流的变化。FET的增益等于它的跨导,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之比。市面上常有的一般为N沟道和P沟道,它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具有输入电阻高(10^8~10^9Ω)、噪声小、功耗低、动态范围大、易于集成、没有二次击穿现象、安全工作区域宽等优点,详情参考下图:

2.认识MOS管:

3.MOS管内部结构:

MOS管三个电极:(G:栅极) (D:漏极) ( S:源极)

N-MOS:   VGS>+1.2V以上(+4.5V完全) 導通.

4.MOS管与三极管比较:

5.讲解之前让大家先认识一下MOS管

6.同样MOS管也有三个极如何去判断呢?

7.如何判断MOS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呢?

三个脚的极性判断完后,接下就该判断是P沟道还是N沟道了:

8.有寄生二极管的MOS管如何判定?

9.扩充一下知识,MOS管里面的寄生二极管的作用:

D-S之间的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VDD过压的情况下,烧坏MOS管,因为在过压对MOS管造成破坏之前,二极管先反向击穿,将大电流直接到地,从而避免MOS管被烧坏,另外G/S间的寄生电容较小,通常在几pf到10pf左右,考虑到U=Q/C故很容易在栅极上形成极高的ESD电压,所以通常会在G-S之间加上TVS,防止G-S击穿.

10.MOS管在笔记本主板上,有两大作用

11.MOS开关实现的是信号切换(高低电平切换)

例子1.MOS开关实现电压通断。

12.MOS管用作开关时在电路中的连接方法

13.由于寄生二极管直接导通,NMOS管此S极电压可以无条件到DMOS管就失去了开关的作用,同果PMOS管D极电压也可以无条件到S极,同样失去了开关的作用.

14.MOS管的开关条件:

控制极电平为“ ?V” 时MOS管导通(饱和导通)?

控制极电平为“ ?V”  时MOS管截止?

不论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G极电压都是与S极做比较。

N沟道:  UG>US时导通。(简单认为)UG=US时截止

P沟道:  UG

网友:
图片有哪里

网友:
图片呢在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