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怎么拆开

楼主(2020-03-29):
今天一个客户送来一台杂牌显示器  唯一2761G显示器,不通电。显示器前后没有一个螺丝,而且显示器正面是玻璃的,好像是用胶粘上的,很紧,一点缝隙都没有,用螺丝刀撬了一会没有撬开,怕弄破玻璃,坛友们看看怎么拆,谢谢了。

网友:
风枪吹一圈看看能撬开么

网友A:
直接撬没什么技巧,

网友B:
之前遇到一个IPS的屏,没螺丝,全是卡扣,还要用力撬,一不小心搞坏了一点屏。
然后用烙铁从背后把外壳切割两半了

网友C:
从旁边小心的翘

网友D:
保险方法还是拿吹风机试试是在不行那只有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撬没什么技巧,

外屏已经撬破了,屏的四周用双面胶粘住的,而且是双道的,根本没办法撬的动,后来用热风枪加热一点一点撬掉的,但是外玻璃碎了,内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方法还是拿吹风机试试是在不行那只有撬了

外屏已经撬破了,屏的四周用双面胶粘住的,而且是双道的,根本没办法撬的动,后来用热风枪加热一点一点撬掉的,但是外玻璃碎了,内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旁边小心的翘

外屏已经撬破了,屏的四周用双面胶粘住的,而且是双道的,根本没办法撬的动,后来用热风枪加热一点一点撬掉的,但是外玻璃碎了,内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一个IPS的屏,没螺丝,全是卡扣,还要用力撬,一不小心搞坏了一点屏。
然后用烙铁从背后把外壳切 ...

外屏已经撬破了,屏的四周用双面胶粘住的,而且是双道的,根本没办法撬的动,后来用热风枪加热一点一点撬掉的,但是外玻璃碎了,内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屏已经撬破了,屏的四周用双面胶粘住的,而且是双道的,根本没办法撬的动,后来用热风枪加热一点一点 ...

我之前网吧上班也遇到类似的我看别人都是用小刀一点一点割

网友:
友情提示 风险太大 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