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cpeh111t开机后要很久出开机logo

楼主(2020-03-29):
点开机键后要很久出logo,开始时间很长,正常开机后倒是能用,有时一下就能开出来,换了几个BIOS了,还是不行。换硬盘,换内存都试过了,有时正常能进pe,如果不正常,进pe到选择画面都是一行一行出画面,而且很卡。

网友:
拔掉外所有设试一试  比如键盘什么的

网友:
同楼上拔掉外所有设试一试  比如键盘什么的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试一试  比如键盘、硬盘、无线网卡、触摸板

网友:
多谢各位老大,是键盘的问题,搞不懂,键盘正常能用的所以没想到键盘,谢谢!!!!

网友:
键盘坏了会造成开机慢,很奇怪。

网友:
我也有个,很多机器不认

网友:
我拔了键盘就好了,订了一个晚上到了换一个试试,原来这个用都正常的,但是有时候空格键会失灵,我问了机主键盘的问题他跟我说的。

网友(2020-11-16):
索尼的事事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