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磁放大器电路原理不太懂,求解!

楼主(2020-03-29):
     之前开了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577-1-1.html,手绘图有失误,现更正如下,电路原理掌握了一半,右边的Q1和运放就类似于一般ATX电源的3.3V生成电路,但此电源中它是5V的稳压电路(3.3V由单独绕组再加跟此一模一样的稳压电路生成)。    现在三个问题不解:
1、左边的Q2是干啥的?电路原理不懂!
2、待修的台达电源故障现象是5V输出空载只有4.7V,挂个CPU小风扇就降到4.2,加光驱或者主板直接欠压保护关机(经单独测试12V\3.3V均能带负载),经测运放在反相输入(5V输出取样电压)低于正向基准电压时输出了14.98V的高电平给Q1基极,这时Q1就应该截止取消稳压功能全额输出电压(发射极电阻无压降),
但是此时就算空载5V输出依然只有4.7V,故障出在5V稳压上还是主开关输出占空比不够?
3、Q1拆下来检查CE并没有击穿,但是没装Q1开电源居然处于保护状态,Q1是个开关管,不装就相当于截止状态,为什么电源会保护?难道是5V过压保护?可我的电源现在的故障现象是5V电压不足还带不起负载呀!

网友:
3.3V绕组的稳压电路跟上面5V绕组的一模一样,空载时我测了下3.3V的Q1基极也就是运放324的输出电压为10.5V(Q1导通状态),运放正反相输入均为2.49;而这个5V绕组因为输出欠压运放的反相输入只有2.3V,基准电压2.5V,输出的的是14.9V高电平,Q1是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Q1截止稳压输出高,Q1导通稳压输出低,对吧?现在Q1截止状态输出电压都不达标,哪里出问题了想不明白,Q2电路原理不明白,难不成跟Q2有关?

网友A:
就这么几个东西,代换试试呗,有时候分析原理没用的,可能就是哪个元件性能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几个东西,代换试试呗,有时候分析原理没用的,可能就是哪个元件性能不良了。

要有工匠精神啥

网友B:
感觉你的图还是有问题,Q1饱和 你后期红色的那个二极管不是直接导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图还是有问题,Q1饱和 你后期红色的那个二极管不是直接导通了?

集电极电压为负还会导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电压为负还会导通么?

负压哪里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压哪里来的呢?

集电极二极管接的交流电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电极二极管接的交流电感呀

这里哪里来的交流啊。。。。

网友:
主开关变压器呀,电感线圈右边不是整流二极管迈?

网友:
我迫切的想知道,Q1饱和导通和截止是升高5V输出电压还是降低5V输出电压,搞不懂联动方向

网友:
对于Q1,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通过饱和导通和截止产生的反向电流大小来改变线圈L的感抗,从而达到稳压的目的?但Q2真的琢磨不出来是干啥的!

网友D:
按照你画的图,我觉得是+15v电压过来,分压后经B647和二极管到q2,q2饱和导通,给l储能,如果vacc断开后,Q2截止,L可以将储能输出为5v,延迟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画的图,我觉得是+15v电压过来,分压后经B647和二极管到q2,q2饱和导通,给l储能,如果vacc断开后,Q2截止,L可以将储能输出为5v,延迟保护作用。

L是交流线圈储哪门子能?

网友:
        一直在网上学习磁放大器,可怎么学怎么看都跟这个对不上号,人家说的磁放大器都是有一个交流工作绕组,一个直流控制绕组的变压器。用小功率的直流绕组去控制大功率的交流绕组达到电压可调的目的。可电脑电源的磁放大器只有一组绕组并且是电感不是变压器,后来偶然看到自饱和磁放大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开关变压器次级是半波整流,正半周时整流二极管导通,交流电通过磁放大电感(跟扼流电感的区别就是磁芯材质不同),这时电感工作在趋于饱和的工作状态(正向感抗最小),Q1因集电极二极管反向截止。变压器次级负半周时整流二极管截止,Q1集电极二极管正向导通,Q1向电感反向输入一个直流电流,这个反向直流电流给电感消磁使他退出正向饱和状态(感抗最小)并且进入反向饱和状态(感抗最大)),这时电感就工作于控制状态。在下一个正向工作周期到来时,正向电流要先克服电感的反向饱和状态(感抗最大),然后才能输出,这就等于把高电平的头部砍掉一段时间,降低了占空比降低输出电压。因此,这个磁放大控制电感没有两个绕组是因为他的一个绕组在开关变压器一个周期的正半周和负半周交替扮演交流(工作)、直流(控制)的角色。负半周Q1输出的直流电流越大,正半周初期正向电流克服感抗导通的时间就越长,占空比就越低。反之占空比就越高。
        Q1和电感L的功能搞清楚了,后面继续研究Q2是啥功用。

网友E:
仍然不理解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仍然不理解这个电路。

得先学啥叫磁饱和

网友C:
Q2跨接在电感线圈两端,感觉是释放反向电动势的,类似于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找到个画得比较标准的图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2跨接在电感线圈两端,感觉是释放反向电动势的,类似于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上次给你解释了,还表示不服的样子,大家都是探讨,启发一下,电子元件就几个作用,结合拓扑图慢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给你解释了,还表示不服的样子,大家都是探讨,启发一下,电子元件就几个作用,结合拓扑图慢慢分析。

言语有得罪多多包涵,回看了下前面的贴子,现在我还是坚决反对电感L是储能的说法,这纯粹就是个磁饱和电感用来降压调压的,储能电感不可能存在于整流二极管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