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2020MB不通电

楼主(2020-03-29):
一个DELL IN2020MB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量主板没有电压输出,这板子TOP258喜欢坏,换之,插电还是一样,量与TOP258相连的一个红色
二极管
,击穿,换之,插电,开机正常。此机修复。
主板
DELL

网友:
配个电路图就完美了。

网友:
这种故障需要的是经验跟耐心

网友:
这款电源芯片能不能用通用显示器模块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