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IAO-22拆机加内存

楼主(2020-03-29):
废话少说,直接付图说明了

网友:
把底座拿开,地下螺丝用一字螺丝刀转动即可,然后用卡片慢慢撬开两侧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拆过这款一体机,学习下

网友:
借鉴  以后拆方便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着简单 新手有风险的 这个是窄边框的 力度控制不好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机器越出越难拆了

网友:
520C,简单。520对于新手来讲才是噩梦。

网友:
在售后经常拆各种新机型,这个也弄了不下二三十了。

网友:
单槽,只能整个换

网友:
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着简单 新手有风险的 这个是窄边框的 力度控制不好容易出问题的

是的 上周也是 拆的时候小心翼翼 没问题到最后装起来的时候把屏按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