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561进PE蓝屏问题!

楼主(2020-03-29):
遇到过好几个这种进PE蓝屏的本了,裸板点也是进不去,PE换好几个也进不去,内存换过,BIOS刷过,是不是就是CPU的问题啊?图片奉上。

网友:
去外设和换硬盘

天上飘的云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上硬盘  直接进pe试试

网友:
看到这个不禁让我想起学徒那会师傅收来的一台笔记本,系统重装蓝屏死活蓝屏。

网友:
为什么要进PE?

网友:
去掉外设看下,裸板看看

网友:
想多了,换个思路,

网友:
按理说。PE蓝屏。没有硬盘的话。一般就是怀疑内存了。内存换了还这样的话。应该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用安装版本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蓝屏

网友:
是CPU问题

网友:
外设都排除了的话可能就是U的问题了。。

网友:
一共遇到过两次这种情况 都是更换内存条解决的

网友:
等待楼主揭晓答案,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电源管理问题,听说bios关闭acpi就可以

网友:
看看独显的供电以及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A:
这种确实是CPU的问题      如果要装系统的话  我建议考虑一下硬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确实是CPU的问题      如果要装系统的话  我建议考虑一下硬装

怎么个硬装法

网友:
网上有那种硬装优盘          ISO 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