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坑爹的XR手机换外屏后触摸实录,同行拆装要谨慎注意啦,有坑

楼主(2020-03-29):
修一个xr外屏,修完安装触摸失灵,显微镜观察,这个触摸排线不同于以往的屏幕排线,在接口外侧有走线,测量对应的针脚阻值无穷大,正常有阻值
如图所示,顶端有走线,拆装千万不要用手抠,要拽长线,抠顶端就会断线

飞线后,触摸修复。

网友:
最后收尾

网友:
楼主乃心灵手巧之人,,,佩服佩服

网友:
你那排线好像是给人家抠缺了一坨样...

网友:
苹果留的维修陷阱。。。。

网友:
收好,备用,感谢提醒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明显扣缺的感觉

网友:
11的屏也是这样

网友(2020-05-03):
看见明显缺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