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14更换屏幕排线 屏幕拆机

楼主(2020-03-29):
维修记录贴:联想 YOGA710-14 换屏记

   换过的笔记本屏幕很多,普通的确实没什么好写的,不过这次要换的是联想的YOGA710-14,一款支持翻转触摸的笔记本,B面屏幕是整体式的,而且此款笔记本的屏幕不同于普通笔记本的固定方式,屏幕是用胶粘在A壳上的,网上也没找到换屏的帖子,索性自己写一个

  作为联想卖的比较好的一款笔记本,YOGA710无论配置和做工在当时还是比较不错的,七代酷睿I5+纯固态硬盘+独立显卡,全金属机身,翻转触控屏幕,5K出头的价格,销量一直都不错,当然现在已经停产了。

机器整体外观

右下角碰裂了,开裂区域显示正常,触控无法使用,开裂面积逐渐扩大

因为这种屏幕是整体的,所以外屏碎了一样要整体换掉。

准备工具:螺丝刀,刀片,翘片,新屏幕(含胶带)。

备注;操作前请关机,无视我的错误操作

用刀片翘起塑料垫,两边都一样。

拧下螺丝,用刀片从2处撬开塑料片,然后从3处撬开长塑料挡条。

露出芯片及排线了。

此处是最重要的一步

  用刀片或镊子挑出两处红圈处粘在壳上的胶带头,用小螺丝刀卷起满满转着拉出来,不建议用力拉,满满转就出来了,万一拉断了只能大力出奇迹了,这种胶带和苹果的电池胶带类似,慢慢拉出来就就好了。

  两边胶带拉出来以后,拧下唯一一颗固定屏幕的螺丝,从底下掀开就可以取下屏幕了。

屏幕背面排线

排线全部拆下,不要太用力,搞坏排线接口就只能换了。

屏幕就靠2条弯曲的胶纸粘在A壳上

拆下的坏屏

买来的新屏幕,包装的很严实

新屏幕,附赠2条胶贴

  换上新屏幕,安装好排线和芯片,装好以后需要开机测试显示和触屏是否完好,因为新屏幕的触控排线比较硬,卡不好的情况下会出现部分区域断触。

  测试无误后,把胶纸沾到A壳对应的位置,然后屏幕卡好上边慢慢对齐放下去就可以了,粘好后再开机测试一下显示和触控

  测试方式,灵魂画手

  测试完毕把下面的挡条和螺丝装好即可。

总结:

  换屏掌握方法其实都很简单,胆大心细,必要时刻大力出奇迹也是可取的

(注:这种触控屏比较贵,较普通屏幕更换也更复杂,非专业不建议自己练手)

  两张美图结尾,本篇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