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LA-6132P白屏,换其它尺寸的屏幕正常显示

楼主(2020-03-29):
焊过显卡,买了排线都不行。换了同尺寸的屏一样白屏,换其它尺寸的屏幕能正常显示。但本机屏换其它电脑也能正常显示。对比屏信号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补充。外接正常,显卡焊了两次

网友:
也不懂,希望在白屏时测量哪些没到屏上,本机屏在不白屏的电脑上测量,做一对比

网友A:
看下屏幕的3.3V供电

网友B:
戴尔挑屏的,有程序的,您写个屏幕程序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幕的3.3V供电

有个3V供电为2.5V,好像就是屏幕供电。但换其它尺寸能亮的屏测,也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挑屏的,有程序的,您写个屏幕程序看看吧

写屏幕程序这个还真不懂,空了研究下,最近在搬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3V供电为2.5V,好像就是屏幕供电。但换其它尺寸能亮的屏测,也是2.5V。

飞个3V到那里去 屏幕那里不会有2.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个3V到那里去 屏幕那里不会有2.5V的

好,试试。最近太忙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试试。最近太忙了

一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可以

感谢,确实是这个问题。看来不同尺寸的屏供电要求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