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 V4000 I7 独显不加电 秒杀!附原机BIOS文件

楼主(2020-03-29):
测量 待机3.3V,5V电压正常,开关3.3V正常,按主板左边SW8一键还原可以开机,更换SW8旁边3V上拉电阻秒杀。

小新v4000 I7 CPU 独显.zip

网友:
学习学习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学习...............................................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种故障需要的是经验跟耐心

网友:
学习了 什么原理啊

网友:
哦豁,多多益善啊这类机器

网友:
希望下次能喷到这。。。。

网友A:
对哦这个有什么原理呢

网友:
经验老道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原理啊,你就怎么知道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呢

网友:
捡钱活,修一个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原理啊,你就怎么知道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呢

无图纸没有分析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哦这个有什么原理呢

无图纸没有分析原理

网友:
好甜的货又能小赚一笔

网友:
我碰到这种都是一个字:拆!!!!!!!!!!!直接取掉一键还原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