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修复V星B250主板

楼主(2020-03-29):
一张V星B250主板,代号是MS-7A72,不触发,没找到完全一样的图纸,找了份MS-7A74的图纸,先找下待机,发现5VSB送入一个5脚芯片产生3VDSW,找了很久,在IO旁边看见一个这样的芯片,3VDSW正常产生,插诊断卡待机3V灯不亮,原来这个是浅睡眠待机供电之前那个是深睡眠待机供电,这个电压名称为3VSB未产生 file:///C:\Users\dx\AppData\Local\Temp\ksohtml275988\wps8.jpg电路图是由一个八脚芯片输出3VSB,条件是4脚ATX_5VSB和3脚5VDUAL还有2脚EN,于是在板子靠近电池的位置找到一个八脚芯片,测了下4脚有5V,3脚也有5V,但2脚都接近为零伏,看来还得往前面推了,看上图2脚3VSB_EN是由SYS3VSB_OFF经一个场管转换而来,而SYS3VSB_OFF是由SLP_SUS#控制,
file:///C:\Users\dx\AppData\Local\Temp\ksohtml275988\wps9.jpg现在测SYS3VSB_OFF为高电平,再测SLP_SUS#为低电平,看来条件还不够,继续往前推,既然深度睡眠待机供电有了,那深度待机电源好有没有呢?
直接测IO 38脚竟然有3.3V,这下有点懵了,条件好像都有了,但想了下好像RTCRST#好像还没测呢,如果RTCRST#没有桥也不会发出SLP_SUS#于是看图纸,
file:///C:\Users\dx\AppData\Local\Temp\ksohtml275988\wps12.jpg测了下供电有3.3V,1脚为零伏,2脚3.3V 正常,那应该就有3.3V高电平输出,于是判断芯片坏了,可是上网搜了下没找到卖这个的,干脆飞个3.3V高电平来替代RTCRST#,于是到之前3VDSW的电容上直接一根飞线到这里,

网友:
真是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办法多,感觉有点印象,看了楼主的历史贴,哈哈,那个X58寨板的修复手法很是实用!

网友:
目前很多芯片都缺资料和配件,又见飞线大法,还是飞线大法好

网友:
分析的步骤清楚,结果很干脆利落

网友:
这些可恶的芯片,既没参数也买不到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你飞的那个3.3V是IO的SIO3VA,RTCRST#没电压不一定是U22坏了。你还有一些条件没测完,这个是V星的通病来着,100到300系列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飞线当然也可以用,不过缺点是BAT电量耗的快。

网友A:
     你飞的那个是IO的SIO_3VA,RTCRST#没有不一定是U22坏了。你还没有把条件量完,这个可能是V星的通病来着。100到300系列的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已修复多板。修复弟一块也是费了好长时间,后面发现是通病。你飞线当然也是可以用的,缺点是电池电圧耗的快。

网友:
维修思路范本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那个是IO的SIO_3VA,RTCRST#没有不一定是U22坏了。你还没有把条件量完,这个可能是V星的通病来 ...

图纸就在上面哈,就只有这两个条件,其它引脚都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