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y510p 通电不上电流

楼主(2020-03-29):
同行少走弯路,客户送来插电开机电流0.2开关灯亮,其它没有反应,报价,拆机,三板斧,先软后硬,刷了bios依旧,打算干桥,脑子热拆了电池,触发开关也不讲了,奇怪,难道电池问题,测量3.0,应该可以啊,于是乎换个试试,哎吆,神了,开机,跑电流,赶紧装测试,完美!

同行少走弯路,客户送来插电开机电流0.2开关灯亮,其它没有反应,报价,拆机,三板斧,先软后硬,刷了bios依旧,打算干桥,脑子热拆了电池,触发开关也不讲了,奇怪,难道电池问题,测量3.0,应该可以啊,于是乎换个试试,哎吆,神了,开机,跑电流,赶紧装测试,完美!

网友:
问题不清,表达不清,学习不了东西

网友:
问题不清,表达不清,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y510p也是倒霉,开机不显示,刷BIOS好了,但是屏幕变色,换屏一样,测主板屏电路没毛病,订屏线回来试试了

网友:
这机有个通病 你找下

网友:
意思就是放电就好了,跟换电池没关系

网友A:
这种放电好的有可能会返修,修过一台y410p放电好用几天返修放电又好,最后吧CMOS电池取了,就没见返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放电好的有可能会返修,修过一台y410p放电好用几天返修放电又好,最后吧CMOS电池取了,就没见返修

但是你这样保存不了时间吧       打开网页到时候就提醒时间不对        每次都还要改 就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这样保存不了时间吧       打开网页到时候就提醒时间不对        每次都还要改 就比较麻烦。。。

机子的电池是有电的,只是取了CMOS 电池

网友:
动不动就要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