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0, cpu假负载,测试点含义求助

楼主(2020-03-29):
m93p主板折腾点亮了,显示cpu什么问题,还没看清,就灭了,再没点亮,购了个假负载,正常板peci为0,故障板有3.3电压,能说下这peci从哪来有什么含义?

网友A:
PECI是通IO,有的主板通桥,这是CPU的温度侦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CI是通IO,有的主板通桥,这是CPU的温度侦测脚。

哦!哪这个有没有电压,应该不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