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0空开,电焊机一开机就跳闸,这样整行不?

楼主(2020-03-29):
故障描述:买了个家用电焊机,接上C10(220,10A空开),电焊机一开机,空开就跳闸。
如下方法:请老师傅们帮看看是否可行?
1、在电焊机前置线路中,串个灯泡,并个开关,为OFF状态,电焊机开机,通过灯泡限流,为电焊机电容充电。
2、当灯泡亮量明显减弱后,将并联开关置为ON状态,然后再使用电焊机。
请老师傅们帮分析一下,这样是否可以防止C10空开跳闸?
如果可行,这个灯泡我该买多少W的?

网友A:
老师傅们,知道的帮忙看哈呗。

网友:
10A空开都跳闸就不要想串灯泡的事、电子焊机加大空开A数

网友B:
看电焊机的说明书,按要求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傅们,知道的帮忙看哈呗。

就是因为不想换空开,因为我用电焊机工作时候的功率也不到2000W,10A空开足够带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焊机的说明书,按要求来

呃,没说明书,买到就一台机子。
就是因为不想换空开,因为我用电焊机工作时候的功率也不到2000W,10A空开足够带动吧?

网友:
8KW家用,20KW工业用

网友C:
楼主这样做可能是没有用的,正常的焊机电路中是旁路PTC或者是电阻启动的。还是加大空开吧。

网友D:
不想换又想用干脆跳过空开不就得了,你难道还想一直用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做可能是没有用的,正常的焊机电路中是旁路PTC或者是电阻启动的。还是加大空开吧。

16空开,50%机率能上电,上了电后成功后从不跳闸。而且我用的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想换又想用干脆跳过空开不就得了,你难道还想一直用焊机?

说实话,我怕强电,若无必要,我不会随意搭接线。对电的敬畏。

网友E:
还更换大的空开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更换大的空开比较好..............

我不,我已经在买灯泡了,我就是要在常用220/10A空开下使用。

网友F:
普通灯炮没有哪种规格可以承受得住经过的电流

网友(2020-05-19):
引用 网友F:
普通灯炮没有哪种规格可以承受得住经过的电流

是的,串在回路中,当限流器,让先给设备慢充电,待1~2分钟再切换过去,还没时间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