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70 ACLU1-ACLU2 NM-A271掉电 电流跑到0.6几就掉

楼主(2020-03-29):
求懂得老师们给点意见  开机0.6几掉电 内存CPU显卡电压都有 都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 BIOS也刷过了 还是掉电  。开起来就掉瞬间的  谢谢了 这个有通病么  这个跟v1000  g50-70 g40-70 版号一样

网友A:
我记得这款BIOS  好像是1.8V 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款BIOS  好像是1.8V 的 吧

您说的是 ??

网友:
不加内存不掉电 加内存掉电

网友:
你可以试试 这个BIOS     是可以亮机的  速度 也不慢

联想G40-70 NM-A271开机快.BIN

网友:
能用的话  你到时候  还是要自己去买一个     因为14寸  和15  寸的  BIOS   可能参数 还是有些不一样   可能会导致 键盘不能用之类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款BIOS  好像是1.8V 的 吧

有款联想小新 V1000  也是这个板号   BIOS是1.8V供电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 电源头要用原装的才可以啊

网友B:
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装内存就掉电,不装内存不掉,刷了bios也不行,各电压都有,LZ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是CPU坏了。

网友:
修掉电抓波啊,看哪里先掉的

网友C:
昨天修个DELL 也是一样的情况  BIOS怎么刷都没用 最后 最后!!!!!!!!!!!!!!!!!!!!!!!!!!!!!!!!!!!!!!!!!!!!!!!!!!!!!!!!!!!!!!!!!!!!!!!!!!!!!!!!!!!!!!!!!!!!!!!!!!!!!!!!!!!!!!!!!!!!!!!!!!!!!!!!!!!
尼玛的~内存脏了   搞死人啊。。哈哈哈哈 楼主换根内存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装内存就掉电,不装内存不掉,刷了bios也不行,各电压都有,LZ你的修好了没

他们有说用原装电源头 我没试啊

网友:
开始 是短路 已经排除了 电容短路了 然后加电掉电了 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修个DELL 也是一样的情况  BIOS怎么刷都没用 最后 最后!!!!!!!!!!!!!!!!!!!!!! ...

内存肯定换了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D:
我起那天也修到一台G50-80 NM-A361 开始是大短,后面修好短路,上内存就反复0.45-0.55掉有时0.65又掉,故障和楼主的故障差不多。。。测量几次后面就不发出SLP_S3#。SLP_S4# 信号,加焊PCH后正常上电,但掉电故障依旧不变。反复想想了,会不会电源接口会不会是有检测ADAPTER_ID这信号发给EC。。明天再试试

网友(2020-05-03):
引用 网友D:
我起那天也修到一台G50-80 NM-A361 开始是大短,后面修好短路,上内存就反复0.45-0.55掉有时0.65又掉,故障 ...

我也是,就是这个信号没有,结果发现电源头连接主板有根线断了,这个机器折腾死我了

网友:
好像是BIOS

网友:
等待分享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