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先马电源,为什么有的主机可以开机有的又不可以,试过5台主机了

楼主(2020-03-29):
(图片)

网友:
拆开干一炮,然后再装回去。挂咸鱼一气呵成

网友:
闲鱼就算了,我把它装在能开机的主机上

网友:
先拆开看看电容。。。。。

网友:
我拆开过了,这电源是没有待机电压换了待机IC,电容目测没有问题。电源上机测量时,红线是4.6V,换了两个10V2200UF的电容,也还是一样,不是每台电脑都可以开机。

网友:
5v偏低,看看这一路的二极管,电阻什么的。

网友(2020-05-06):
pg有点长了,一般250最好,换个pg电容

网友:
红线5V肯定有问题,拆了查,
在路量二极管阻值无意义(特殊故障),量电压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