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B进水不触发维修(不触发必查此SMC条件)

楼主(2020-03-29):
机器故障写着进水不开机,A1466 13年的macbook air 13寸,板号为820-3437-B
主板正面图1

主板反面图2

板号图3

插电电源灯不亮,机器不触发,图4

待机电流只有0.016偏低(注:苹果的待机电流正常是0.026),图5

修苹果不触发,第一手测试的电压是PP3V42_G3H,正常,图6

注:这个3.42V容易出问题,简单的描述几种情况
①短路:一般是C7099或7098或IO短路,或者IO左上角那三个电容有进水氧化短路
②电压偏大或偏小:这是反馈出了问题,把R7095,C7095,R7096一起换了就好,如果是电压偏大太多,有可能IO也会坏掉。
③无电压:一般是芯片的供电出了问题,供电短路,导致R7005这个10欧姆的电阻烧坏,一般是C7090或C7091短路导致

测量了下主供电PPBUS_G3H正常(这个电压上电后是8.6V),图7

再测测IO的工作条件SMC_RESET_L为0V不正常(正常是3.42V),图8

PP3V3_S5_AVREF_SMC 只有0.69V不正常(正常为3.3V)图9

既然输出有问题,那就查下芯片U5110的工作条件,发现第三脚供电有问题,只有3.15V,图10

正常的话这个电压应该是3.42V,由PP3V42_G3H进过R5127这个0欧姆的电阻直接过来的,测量电阻没有坏,用示波器打第三脚电压发现供电不稳,图11

仔细看了下主板芯片第三脚电路发现氧化断线了,图12

用示波器打断线前的地方和芯片第三脚给大家做对比,图13

飞线后机器修复,图14

新写了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481-1-1.html,大家有空可以看看又新写了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674-1-1.html

 会员1236383300鑫豆2025-7-20 18:31
 会员1085227300鑫豆2025-3-8 12:33
 会员764282300鑫豆2024-12-16 17:38
 会员1144091300鑫豆2024-12-12 17:44
 会员400527300鑫豆2024-11-23 14:20

网友A:
高手,又学了些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B:
这样修机器感觉好爽                   成就感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机器感觉好爽                   成就感满满

嗯,air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又学了些经验,谢谢楼主。

故障比较简单,那个3.42V的经验可以记录下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修苹果修出经验了,没修机器之前已经胸有成竹了,让我涨了很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修苹果修出经验了,没修机器之前已经胸有成竹了,让我涨了很多知识,

呵呵,修的最多的就是苹果air这个系列,而且这个系列问题也不多,大部分都比较简单

网友D: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E:
老司机 思路很清晰 不走冤枉路

网友F:
这个都能看出来,火眼金睛呀

网友G:
断线,我修到个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H:
而且这个系列问题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都能看出来,火眼金睛呀

这个不是看出来的,是测量发现问题才去仔细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线,我修到个还有其它问题

我这个进水不严重,我修过一个进水超级严重的,总共断线11根,修了几天修好了,还好料板多,进水的部分全部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 思路很清晰 不走冤枉路

大多数不触发只要围绕 SMC 来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而且这个系列问题也不多

嗯,是的,大部分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没有看到你加分哦,但是我先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线,我修到个还有其它问题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线,我修到个还有其它问题

把你断线还有其他问题的整理下发个经验贴呗,我去给你加分

网友I:
秒杀问题的,高手,,,,

网友J:
老司机厉害, 这才是维修人员该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秒杀问题的,高手,,,,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而已

网友K:
是有点小腐蚀嘛。

网友L:
楼主厉害,让我们苹果小白也可以好好学习

网友M:
和我修的一样 不过没这么复杂 直接测试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M:
和我修的一样 不过没这么复杂 直接测试出来的

维修几分钟的事,写帖子自然要写详细点,方便别人理解

网友:
大佬出手不凡呀    都是精华  满满的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司机厉害, 这才是维修人员该有的样子。

哈哈,秒赞啦,分享出来希望没有经验的朋友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有点小腐蚀嘛。

是哦,小腐蚀就足够要这个板子的命,必须要我们这些电脑医生来救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好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哦!EC的avref不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让我们苹果小白也可以好好学习

我都是尽量让没有经验的人都能看得懂我的思路,以后遇到了就可以照着查

网友N:
我想拜楼主 为师    好好恶补  技术    不知道楼主愿不愿意带带我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想拜楼主 为师    好好恶补  技术    不知道楼主愿不愿意带带我

迅维的技术很强大,有时间的话还是去系统学习下吧

网友O:
这苹果机修的,经验理论一气呵成!知识储备牛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苹果机修的,经验理论一气呵成!知识储备牛

这种故障相对简单

网友P:
楼主的帖子思路太清晰了  每次看都能学到很多维修的经验,看着过程很舒服  不亏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帖子思路太清晰了  每次看都能学到很多维修的经验,看着过程很舒服  不亏是大神

大神不刚当,只是把思路整理顺了分享给大家,我的初衷是希望小白照着我的帖子也照样能修好机器

网友:
机器故障写着进水不开机,A1466 13年的macbook air 13寸,板号为820-3437-B
主板正面图1

主板反面图2

板号图3

插电电源灯不亮,机器不触发,图4

待机电流只有0.016偏低(注:苹果的待机电流正常是0.026),图5

修苹果不触发,第一手测试的电压是PP3V42_G3H,正常,图6

注:这个3.42V容易出问题,简单的描述几种情况
①短路:一般是C7099或7098或IO短路,或者IO左上角那三个电容有进水氧化短路
②电压偏大或偏小:这是反馈出了问题,把R7095,C7095,R7096一起换了就好,如果是电压偏大太多,有可能IO也会坏掉。
③无电压:一般是芯片的供电出了问题,供电短路,导致R7005这个10欧姆的电阻烧坏,一般是C7090或C7091短路导致

测量了下主供电PPBUS_G3H正常(这个电压上电后是8.6V),图7

再测测IO的工作条件SMC_RESET_L为0V不正常(正常是3.42V),图8

PP3V3_S5_AVREF_SMC 只有0.69V不正常(正常为3.3V)图9

既然输出有问题,那就查下芯片U5110的工作条件,发现第三脚供电有问题,只有3.15V,图10

正常的话这个电压应该是3.42V,由PP3V42_G3H进过R5127这个0欧姆的电阻直接过来的,测量电阻没有坏,用示波器打第三脚电压发现供电不稳,图11

仔细看了下主板芯片第三脚电路发现氧化断线了,图12

用示波器打断线前的地方和芯片第三脚给大家做对比,图13

飞线后机器修复,图14

新写了个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481-1-1.html,大家有空可以看看又新写了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674-1-1.html

 会员1085227300鑫豆2025-3-8 12:33
 会员764282300鑫豆2024-12-16 17:38
 会员1144091300鑫豆2024-12-12 17:44
 会员400527300鑫豆2024-11-23 14:20
 会员602599300鑫豆2024-10-25 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