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_LX_1.01插电自动开机,按开关机键无反应。维修

楼主(2020-03-29):
       华硕P8H61-M_LX_1.01插电自动开机,按开关机键无反应。在系统中按关机后又自动启动。
        原因开关针脚的限流上拉排阻221 烧坏,排阻旁边的电阻烧坏。

附上点位图和BIOS

网友:
这种见得还真不多

网友:
客户手残,自己乱插线插坏的。刚帮他装系统用得好好的,他拿回家后,他说自己拔出跳线又插回去插错了,电阻就烧碳化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看来有时候出故障都是人为的

网友:
手残付出的代价

网友:
这个电组坏会出现这个问题,真没想到

网友A:
我有这样的主板,usb口全部不能用!遇到好几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样的主板,usb口全部不能用!遇到好几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原因很多,要看电路。论坛上有很多例子了,可以搜搜看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华硕的 排阻 坏的概率 超高的

网友:
肯定是电源指示灯插开机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