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深入剖析联想B46的主板LA46故障发起与维修流程

楼主(2020-03-29):
       前段时间啊,我在坛子上发表了一个B460的一些故障问题,得到了许多维友们的跟贴,谢谢老师和同学们!维友们!!!
今个发帖主要是把故障以及维修的流程展示给大家,也就是说,你接触没接触这个本子的同学,按照以下的排查,你都会将故障找出来,并消灭它! 还(huan)给B460一个公道!
       首先把整板的各部位的主要零部件做一个标识!然后我们在把整机从电源输入到CPU开始了复位工作做一个详细的流程发放给大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这片主板的前后部分的截图吧......

看不清楚的下载整页

网友:
继续盖楼

全部的B460的解释 从我们的  第一 保护隔离  第二  待机电路   第三  触发电路 ---第四供电电路--第五时钟电路 第六 复位电路  把笔记本分为6个部分  是不是就觉得不是那么多 也不是那么繁琐了呢? 而所谓万事开头难,只要你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你会发现维修是如此的简单 是吧? 那么这6各部分 大家看完  是不是 待机与供电最长 ? 我也觉得啊是 所以 在待机和供电面前你不能忽略每一步的探查  做到细心 你会发现 等等你之前不知道的一些问题,所谓温故而知新嘛是吧? 好的 谢谢大家的鼓励! 该给盖楼的 就给盖盖 啊

网友:
同学顶你!正常这个机器 基本都是大短路的多  CPU供电上管短 也会导致保护隔离管子也烧毁掉!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继续盖楼,我就不信  月饼 大人 不出来  把我的PNG格式 不让上传 非得JPG可以 我转换了  上传完 一看  这个模糊 真想把 饼哥拉出来  胖揍一顿

网友B:
你 这个 算是 B460的 终极版本了。。。。。。。。。。。。

网友(点评):
承蒙大师夸奖 !谢谢..

网友C:
你这真的帮了很多的小白可以学习

网友:
给熊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真的帮了很多的小白可以学习

谢谢 您的谬赞!我只不过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罢了 ,自己也能温习一下

网友D: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不客气 谢谢您 多多指教

网友:
非常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
不是熊哥 是熊大爷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你说月饼要是看到了 会不会坐地 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 这个 算是 B460的 终极版本了。。。。。。。。。。。。

哎呀呀,后面还有更大的浪 我只是抛砖引玉  可不敢说终极版本

网友:
来不及看完眼花头晕

网友:
很详细,看过估计没有修不好的问题了

网友:
这才是对小白比较友好的大佬!!!

网友:
这个不得不赞啊

网友:
这不是我见过最详细的经验了,感谢楼主

网友:
可以当迅维老师了

网友:
这可使不得 啊  我只不过按时序把他们编排到一起而已.......

网友:
好文章,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
花了不少心思,不错的!

网友E:
这样的帖子。绝对是业界良心了。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帖子。绝对是业界良心了。感谢楼主的付出。

我就看 月饼来不

网友F:
问一下保护隔离的q36不应该是导通吗?pnp,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保护隔离的q36不应该是导通吗?pnp,请教一下

当然 不能导通 ,如果导通 那么Q36就会是高电平输出  ,那 U50 自然要关闭,我们就得不到AD+   这就是说的保护隔离状态了 说明  AD_OFF这边电压高了 出现问题了。U50关闭电压输出, 所以 U50导通需要的是 低电平控制 才可以完全导通.   PNP指的是 MOS管的一种   管型   PNP是低电平 导通  ,NPN是高电平导通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保护隔离的q36不应该是导通吗?pnp,请教一下

这么解释吧:如果Q36导通就等于是直接控制U50的4脚也就U50的G脚,  并且是接收到了高电平, 那么U50就不会导通 ,我们得不到AD+  ,那有人问了 不是有 20V 跟分压电阻控制着呢吗? 这个要在看Q36是否导通 , 如不导通 自然就是分压控制U50导通 ,如果Q36导通 那就是由Q36直接控制U50 ,所以保护隔离的目的就是 导通和不导通的问题   信号的AD_OFF 就是表示低电平  AD_ON则是高电平  如果Q36导通了 那势必AD_OFF由AD_ON来替代了  如果替代了AD_OFF那我们就要排查后面的什么问题导致出现AD_ON来截止U50 不让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解释吧:如果Q36导通就等于是直接控制U50的4脚也就U50的G脚,  并且是接收到了高电平, 那么U50就不 ...

PNP 指的是 一种 管型  PNP需要的是 低电平 导通 平时我们用的都是NPN管子  自然是高电平导通 也就是你说的 Q36不是导通的吗 ?注意往前看 Q30的控制是AD_OFF  不是  AD_ON

网友E:
像我这种想要自学的人。得多久才能看懂你这个良心大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像我这种想要自学的人。得多久才能看懂你这个良心大作?

多看多分析 , 看个别案例  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 看得你头晕 ,追再看别人说好  ,自己还是不明白,要想进步快 就看图纸的时序  到结尾 一步一步的去分析研究  对你成长是最快的 .

网友H:
这贴子发的可让你受累了,费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贴子发的可让你受累了,费心了!

只要大家能  把它记忆到脑海里  我也就没算 瞎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看多分析 , 看个别案例  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 看得你头晕 ,追再看别人说好  ,自己还是不明白,要想 ...

多谢大神。

网友I:
看不懂的可以找我们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不懂的可以找我们来学习

谁还有看不懂的  不但有    鑫智造    更有   迅维这个大学堂  供大家学习       报名 学习  直接 找 饼哥 !

网友:
我还以为翻到了五年前的帖子    不过楼主写的牛逼

网友J:
大师来剖析一个A1990的,这B460已经回收站停的时间太久了,估计上面好几层灰,剖之无味。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大师来剖析一个A1990的,这B460已经回收站停的时间太久了,估计上面好几层灰,剖之无味。

你把苹果A1990PDF  发来 我帮你研究 这个眼镜型  有点M型的这板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把苹果A1990PDF  发来 我帮你研究 这个眼镜型  有点M型的这板子

主要是给图纸的人不让发,我要讲信誉啊,不然人家下次不给我了。

网友:
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给图纸的人不让发,我要讲信誉啊,不然人家下次不给我了。

可直接发我 +我  3292973937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过程很细致,让我收益良多,感谢楼主

网友:
小白  报道。。。

网友:
同学顶你!正常这个机器 基本都是大短路的多  C

网友(2020-05-05):
花钱进去看的 看完后有收益。

网友:
看过估计没有修不好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支付过啊,这又要支付,是不是bug

网友(2020-06-27):
大短路的多  CPU供电上管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