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电流被pq301pq

楼主(2020-03-29):
联想s405    电流被pq301 pq302隔离保护了,电源过不到后面,,,后面的pq312    pq 310   pq303全部接地, 四周的电容也接地了,  是哪个零件导致的,,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把周围电容拆掉看看

网友:
图纸看看 ,通电烧烧看           一般都是电容坏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公共点有短路了!挨个查一下 不行断开后继来个小电流烧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