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H50RC主板,增加供电,改造供电过热失败!

楼主(2020-03-29):
大神们,我请教一下,蓝天的主板,缺少了一组供电,我现在已经把那一组供电,都给添加上去了。
可是在MP2979电源管理芯片,第40脚,PWM4用电源示波器看,没有任何的变化。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在VRACPU_CSUMA中,VRACPU_CS4有两个并联电阻PR180(*1.5K 1% 04)以及PR292(0_04),PR292标示的是VRAGT_CSUMB。
在这个电路中,是不是这个PR292(0_04)造成了拉低电阻,关闭了VRACPU_PWM4?

NH50RC SM 20190515.pdf

主板电路图

网友:
收贴~~~~玩儿不懂~~~这个套路太深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各位好运~~~~

网友:
已经解决!切断线路供电活动。